两个伺服画圆?

楼主(2017-09-05):
两个伺服,X轴和Y轴,如何控制画圆呢?

网友A:
圆弧插补。

网友B:
建议楼上兄弟打字完了检查一下再提交啊

网友C:
用带圆弧插补的运动控制器或者同样功能的PLC驱动伺服控制器推动电机即可

网友D:
呵呵;先讲清你用的PLC硬件配置;

网友E:
对三菱来说,这个和伺服的关系不大,主要是看PLC这边,选择有圆弧插补功能的PLC。如果PLC有这个功能,通常就是设置好后,就一条指令就可以走出圆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三菱Q系列PLC 做运动控制吧,不过价格会吓死你的同学,一套完整的三菱牌Q系列的模块式PLC运动控制器,造价约为3W元左右

网友D:
呵呵;三菱的20GM定位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三菱Q系列PLC 做运动控制吧,不过价格会吓死你的同学,一套完整的三菱牌Q系列的模块式PLC运动控制器,造价约为3W元左右
如果是Q的,选个容量小点的PLC加个QD75P2N的模块,再加一些输入输出、电源、基板等可以控制在一万之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我同学问我的,我回答不出来。请问三菱哪个系列PLC可以这个功能?
三菱Q系列PLC 做运动控制吧,不过价格会吓死你的同学,一套完整的三菱牌Q系列的模块式PLC运动控制器,造价约为3W元左右
如果是Q的,选个容量小点的PLC加个QD75P2N的模块,再加一些输入输出、电源、基板等可以控制在一万之内。

FX3U系列的可不可以?

网友D:
3U可以,但要加模块,单主机是没有此功能的;

网友E:
FX3U同样要加FX2N-20GM的模块,这个是发脉冲的,可以接多种伺服
或是接FX3U-20SSC-H,这个要用光纤连接三菱MR-J3-B的专用伺服,这个用的比较少。

网友H:
FX-2N(3U)-20GM

网友D:
FX2N-20GM,这个单独也可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