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 MsG程序中Addr如何填好数据

楼主(2017-09-05):
德力西变频器A000H与B000H换算后应该填什么数据到Addr这栏,谢谢大师!

网友A:
16#A000+40001如果超过49999就改为16#A000+400001

网友B:
40001或者400001开始.也有偏移1个的。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现在有个新问题,通迅连接上后,有时要启动两次,变频器才会启动运行,有时又是启动一次,变频器会启动运行,即I0.1动作两次,pLc对应指示灯亮两次,变频器才运行,向大师们请教!

网友A:
你将收发数据的触发脉冲改成定时轮询,比如100毫秒触发一次

楼主:
好的,我试试,非常谢谢你!

楼主:
大师好,轮洵程序怎么写呀,请大师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