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是怎么辨别相序的

楼主(2017-09-06):
是辨别变压器的相序么?

网友A:
缺相保护吧

网友B:
居然跟我用一模一样的电笔

网友C:
刚进来看到电笔,还以为是用这个测相序呢!这种电笔确实不错,我也有一只!

网友D:
应该是缺相保护器。

网友E:
电笔能测相序,请知道原理的大师讲讲,俺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F:
相序保护,相序错了输出触点给控制回路。

网友G:
这个有缺相和相序保护功能
内部有检测芯片吧!

网友H:
这么一看,都是电阻电容器组成的检测电路呀。这个做成产品了。用起来很方便的。过去的《电工手册》对这种相序检查测试,有典型电路的介绍。

网友I:
电笔只能检测有没有电

网友J:
差点以为你的试电笔带相序测量,
相序继电器就是几个电容电阻加继电器

网友K:
线序,缺相保护器

网友L(2017-12-16):
乍一看还真以为是电笔呢,原来是断相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