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软件版本是V4.0 SP5
想添加USS指令库,
安装了指令库软件包InstructionLibrary
还是无法添加USS指令库。
难道是我安装方法不对?
求指导。

网友A:
你装的应该是STEP 7 MicroWIN V4.0吧,何不升级成SP9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把注册表里的toolbox项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