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6056多窗口

楼主(2017-09-06):
想做个多窗口切换功能,安照视频视频教程做了,达不到预期效果,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想做个多窗口切换功能,安照视频视频教程做了,达不到预期效果,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或者现在遇到什么问题都舍不得详细一点描述一下!

楼主:
比如!第一个画面,做开机画面,做一个厂里的宣传图片,第二个画面就是机器的主要功能,启动,运行,加速,减速,分动,联动,微调加减!所要实现的功能都在上传照片上!第三个画面也就是窗口也是要控制的一些功能!

楼主:
窗口做好了!但是第一个窗口里有第二个窗口的内容!

楼主:
第一个图片是主画面,第二张图片是基本画面,第三个是弹出窗口,第四张是公共画面1,第五张是公共画面2。问题是主管面里面有公共画面一的开关!窗口里怎么会夹着别的窗口的开关控件!每个画面的颜色都设置成了不同颜色!可是显示出来只有一种蓝色的!

网友B:
这个不难的呀,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步一步来调整画面功能,触摸屏说白了就相当于一个通讯指令

网友C:
多练几次就好了。

楼主:
正在学习中,有时候有个真正懂的人指点一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