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本人最近在做的是用PLC的PID功能加上变频器变频驱动。经过PLC D/A模块输出标准0-10V电压,用这个0-10V电压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我想选择USS通讯的方式,可不可行呢?0-10V电压的变化怎么在程序里体现呢??哪个参数呢?

网友A:
USS通讯,PLC和变频器必须都是西门子的

网友A:
用MOV指令把需要的电压值输入到AQW

网友B:
0-10V对应你的模拟量的量程范围,把数据写到你的输出通道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S通讯,PLC和变频器必须都是西门子的
PLC不一定非要是西门子的!

网友D:
D/A怎么还USS通讯呢?

网友E:
楼主都还没搞明白,模拟量控制,与通讯控制这二个概念,通讯控制不需要模拟量,速度是通过改变变频器内特殊数据地址实现的。

网友F:
用了USS协议还用模拟量,不好说楼主是否该进修还是咋地??

网友G:
按楼主的要求有一办法可实现,即0-10V进PLC,在PLC的内部进行PID处理,处理后用通讯信号输入到变频。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用了0-10V,那为何不直接用0-10V控制变频?其实变频也是可以接受0-10V信号,进行PID处理的,只不过与PLC相比,其方便程度、灵活程度、控制精度都不及PLC。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同样也可控制变频,就是0-10V进PLC,PID处理后再用0-10V输入到变频,因为只要PLC能接受模拟量信号,也就能输出模拟信号,没必要再转通讯控制。

网友H:
USS通讯直接给定不就好了,干吗多此一举还用模拟量呢?

网友I:
直接通过到0到10v控制变频器,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啊,你这是学习还是实际应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在学习阶段,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在学习阶段。
我想用通讯控制,但是如果不用模拟量的话怎么运用PLC的PID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直接给定的话,我用的PLC的PID功能就没意义了。我现在的疑问就是不知道到底改用那种方法合适。用模拟量的话还能不能用USS通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我就是想用您说的第一种方法。但是经过PID出来的数据要怎么处理才能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PID运算结果也可以通过通讯传给变频器啊!PID运算结果是个数值,可以传给模拟量输出端口,也可以直接传给变频器,
你要学习PID就用模拟量直接给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我重点是想试一下USS通讯。结合上PLC的PID功能。
那PID运算的结果怎么传到变频器呢?

网友G:
最实用、最方便的控制与你学习练手是两回事,甚至是矛盾的。
你的控制方式就如同将饭煮熟了,放到冰箱里,然后再加热,说的粗一点就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兄弟学习就分二步走吧,一口吃不出个胖子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吧,谢谢。。。还有,我不是兄弟。。。是妹子

网友J: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 控制变频器怎么还会用USS通讯协议 呢

网友F:
变频器用USS协议控制变频器已经完全对变频器参数全面控制了,楼主需要测试PID模拟量控制可以另外一个控制案例

网友E:
回复 楼主:
额,妹子!表情加油吧妹子。

网友K:
PID控制和用通讯或者模拟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L:
0-10V电压对应到电机频率比如0-50Hz;USS协议写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