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画圆 马达异响 求改善

楼主(2017-09-06):
刚学没多久,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在学。这两天都在弄 关于两轴画圆的问题
目前已弄清楚算法 也成功画出
我是用42步进电机做的 两轴切换是用 步进 S 数值计算是一直ON的状态
但是在移动过程中 电机会异响 不是机械结构的问题 单独电机 就会异响
每次 脉冲 移动距离为 1脉冲 半径为2000脉冲 请问怎样改善 异响问题

网友A:
先不考虑走圆弧,单独每个轴走动时有没有异响?

网友B:
是不是步进电机本身在低速运行的那种震动导致的声音呢

网友C:
高手自学都玩起了两軸的了,不错!希望能指点学习方法。

网友D:
如果PLC或者控制器不支持圆弧插补、用程序来完成画圆是挺麻烦的;PLC或者控制一个扫描周期至少都是几十豪秒,圆弧插补时每移动一脉冲都需要计算下一个脉冲(带插补功能的控制器都是由硬件完成的),你用软件来模拟电机就可能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因为电机不断的在启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