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搞了一块工的空板,能支持FX1N的定位指令,于是就拿板子写程序试验了一下,厂内有一台进行光学测试的机台,控制板坏了,一直放着在,刚好用来做两轴的试验,走9个点,,没有插补,测了一下,丝杆的螺距是2.92MM,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00,算出来系统的固有脉冲当量是约1.2um/plr,但是我的X和Y轴的运动长度各是1.2米,以这个脉冲当量的话,最大肪冲量是999999,也走不到,所以把系统的肪冲当量改成了10Um/PLR,然后就可以正常的走了.请教下,这样子处量的对吗?,程序的前段是计算9个点的位置

楼主:
把控制板的图片也发上来,东元的伺服驱动器,,接入的只有定位完成信号,输出用的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A:
伺服可以设定电子齿轮比;
不过你这山寨的板子定位功能学着玩倒无所谓,真是设备安装使用的话是否能定位准确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指正,这个设备的搞干扰性很弱,还有就是我的镙距是2.3MM,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00,而我的行走距离要达到1.2M,固有的脉冲当量是1.2UM/P,由于最大的肪冲量是999999,那么,我发出999999个脉冲就走不到。,我这个1.2M就走不到,所以我把脉冲当量设定为10UM/P,调整了电子齿轮比,没有做过这类工程,想问下,这样子处理对吗,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B:
这两条指令不算双线圈?

网友A:
呵呵;改电子齿轮比就行了,还舍不得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呢,我正常的下载了,运动的动作也正常

网友C:
你这块板做工不错。有些品牌的低端PLC也是单板,就多了个外壳。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最大脉冲量  9999999 是从哪来的,32位的寄存器,0.001mm/p的控制精度,不要说1.2米了,就是120米 也足够了啊,
.

网友E:
做工很好,美化一化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位指令的书上写着,32位时它的脉冲量的范围是999999和-999999,16位时是32768,

网友F:
这个好像不可以在线监控修改,调试起来慢些,现在有3U内核的用起来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