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手里有一台松下MSDA043A1A驱动器(400W).初始故障是ERR14号报警,拆开发现模块击穿,充点电阻烧断,随即更换模块,充电电阻。为了保险起见将6路驱动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测量过波形,完全正常。现在上电带电机测试,还是一使能就报警ERR14。这个机器的电流检测是2个霍尔传感器,传感器信号经过运放直接去了CPU。带电测量传感器4个脚的电压都是一样,各个脚之间的二极管阻值也一样。现在不太敢确定是不是传感器坏了。请教各位老师,对于这种情况除了怀疑传感器之外还应该检测一下哪里?

网友A:
14还是比较好修的,一块万用表修个一千几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