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电阻

楼主(2017-09-06):
10年前的数控系统,内部有个+5V,-12,+12V,+24V,不知道为什么在5V的输出端并了一个5W,10欧姆的电阻,有谁了解电阻的功能?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保证电源电压的稳定!早期的开关电源出现过内部负载电阻开路导致电压升高损坏传感器等故障

网友B:
兄弟,你仔细把开关电路画出来,跑跑看,这个电阻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负载的功能作用,形成一个回路,是其他回路工作。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才知道这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C:
电感要放电,稳定放电电流也就是稳定电压

网友D:
觉得稳定电压的说法有理;早前其他形式电源中,也见过初始负载。

网友E:
简单点说是做假负载用的,开关电源万一失去负载,有时电压会升高很多,有了这个电阻就不会了

网友F:
假负载,早期的电源不允许空载,否则电源会损坏。

网友G:
5楼的解答比较合理!

网友H:
并这个没什么奇怪,但感觉功率选大了,5v总的输出电流才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H:
电阻10欧,功耗就有2.5W,选5W没问题

网友I:
稳压电源以前我修都接个加负载100W的白炽灯泡,不接假负载后果就会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以前修理老式彩色电视机的开关电源部分会加个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