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我司生产专业金属探测仪,用于检测食品在加工过程中是否混入金属异物。设备主要组成部分是检测头,输送带,和电机。如果无异物的合格品通过探测头时,机器不报警。如果混有异物的产品通过检测头时,检测头会触发报警,输送带停止,或者是加装剔除系统(选配),左右不合格品会自动被剔除系统剔除掉(选配)。

现在机器上的电路板设计是机器报警的话会产生一个高频信号,大金属块异物和小金属块异物的高频持续时间不一样,导致自动剔除系统的剔除持续时间不一样。以一台,电磁阀和气缸控制)机型为例,0.8mm直径的铁球(信号较小)测试块通过机器时,剔除动作在1秒内可以完成,而当2.0mm直径的铜球测试块(信号较大)通过机器时,剔除动作要6秒才能完成。这样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剔除持续时间太长,第一秒把混入异物的产品剔除后,剩下的5秒就会把合格的产品也剔除掉。

客户希望我们把机器改成不管多少大小的金属块通过式,剔除持续时间都能保持一致,一秒左右,确保不要浪费合格的物料。希望提供解决方案,是修改电路,还是通过增加PLC控制。如需要照片,视频和其他图纸等信息都可以提供。

网友A:
报警持续时间不同,剔除时间只要1s左右。假设两次报警不会接上。
PLC的话,上升沿固定延时指令。即检测到报警出现一瞬,提供1S左右的一个固定时长脉冲。
电路的话,单稳脉冲电路。
不知符合你的意思不?

网友B:
如果你能修改程序,输出做单稳
既然是那么自己产的设备,设计人员弄这跟玩一样。
如果金属探测器是那么自己生产的可以私聊

网友C:
1S的机械执行时间够不够?

网友D:
这个应该修改检测器的程序,这个才是惹祸的根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修改检测器的程序,这个才是惹祸的根源
“修改检测器的程序”----为什么?

网友E:
如果是PLC控制的话,可以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剔除动作。我用过国外的金属检测器,非常灵敏,一小块香烟包装的锡纸都能检测到,动作是检测到金属输送带停止,并后退到操作人员位置,人工捡出,捡出后在运行过金属检测器,相当于复检,金属物体不会漏检。当然你也可以用自动剔除,剔除完成在运行过检。

网友F:
没看懂,什么检测时间是1s、6s,剔除动作是1s

网友D:
这个你直接用一个时间继电器解决得了:检测信号驱动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ON就关闭信号输出,简单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你的大物件为什么剔除时间会是6S?

网友H:
楼主,我有一个小建议,我理解的是检测金属物品输出高频脉冲,越大的物品输出越久,也就是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脉冲个数多了,而且是用这个脉冲来直接做为剔除机构的信号。何不编一个延时程序,用高频信号作延时程序的触发信号,用延时来控制剔除机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