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变频器输出端不允许用接触器倒相,也就是说不能让变频器输出端带电时有通断的意思。那么实际电路是怎样的?有些单位改必须这样用啊?

网友A:
要改变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即改变电机的转向),直接操作变频器的控制线即可,低压还安全,变频器是高频的电力电子设备直接在强电的情况下改变负载,会冲击功率器件,造成变频器损坏,是不允许的,

楼主:
谢谢您,我的问题是快速倒相,当继电器碰到行程开关时马上往回返,变频器设置在0.1秒加减速时间。我这样用了,有的说不允许。可是日本的就没事。国产的保护动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是我们的用途是0.1秒加减速时间,又有人说是不允许的,可我用了17年都是这样用的。相比之下,国产的很容易保护,国外的就从来不保护!国内的就算加上阻容吸收滤波器,也保证不了100%的稳定,而国外的就能保证!
设备是这样的为线轴排线,我用的是COM R  F  变频器端子。也就是正反转信号端子。往复排线。但变频器必须设置成0.1秒的加减速时间。当线排到轴的边沿时,立刻往回返,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与0.1秒的动作工作,我就想探讨为什么国外的就行,国内的就爱保护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你用接触器的话,切换时间肯定大于60mS的!继电器倒是可以在30mS完成切换但是电流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完成动作没有问题,关键是变频器的性能。0.1秒的加减速。日本的没问题的。国产的就很容易OC.

网友C:
呵呵;那你就用进口的品牌吧;

网友A:
国产的变频器,为了拼价格,拼市场,用的功率模块都很小,暂载率都很低,要用国产的,得选用大一个等级

网友D:
你想变频器寿命长肯定的用控制端子控制正反转,0.1秒不能实现那是你变频器不行,你非的在输出端控制到时候哭的还是你……

网友E: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对变频器来说是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