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分选机械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7-09-06):
现在有一台电阻分选机械,机械手对着中间的进料孔为原点位置,有五个挡位,转盘上有五个孔,检测机检测到不同的元件然后发信号给PLC,驱动步进电机正转或反转,放到五个不同的箱子。电机是步进电机,一圈6400个脉冲,平均12个位置,每转一个孔脉冲533.3333(PLC没小数点估计精度会有影响)。现在我到底是直接发脉冲定位还是用下面的转盘光电开关定位?我的思路是每次分选结束,电机就返回原点位置。请教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A: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高精度定位运动控制的工业设备部件,用光电开关检测并进行定位控制,其实是舍本逐末。建议光电开关检测位置,做修正步进电机的运动定位用途。类似于运动机构安装编码器做采集机械运动位置做闭环控制用途。

网友B:
个人建议用伺服电机来做,伺服电机适应于高精度高速,步进电机速度显著偏低

网友C:
个人觉得如果位置要求不是很精确用光电开关定位还好呀,这样甚至步进都可以不要。如果精度高就要考虑步进丢步的问题。如果要高大上就直接上伺服了。

网友A:
这样的机械机构设计方案,是极为不够成熟的,感觉甚至还是低效率高成本的落后技术方案,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
我虽然没有这种工程案例,但是听说过一种解决方案,就是使用一种高频吹气电磁阀,在高速的流水线上实现高速分拣的案例。应该也可以用于小型产品不同形状的自动分拣设计吧,效率应该可以高达30个/秒吧。

楼主:
机械已经做好,我只是负责编程。从维修向自动化编程转型真的很吃力

网友D:
绝对位置算法。到位置停到2号口,产品下去就不动了。然后用下一个产品比如应该进入3号口,转动很小角度就行了,不用像你的回原点从0号口转到3号口。用绝对位置指令计算。如果怕精度不准,如果产品进入0号口,那么一直发脉冲碰到限位开关就清零。这样重复定位也不会有积累误差了。

网友E:
每转都有回零位,每个工位相对零位的坐标都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E:
用凸轮分割器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重新上传了图片,并给每个工位标上数字。我明天用绝对位置指令上机试试看怎样,再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你后面说的“如果怕精度不准,如果产品进入0号口,那么一直发脉冲碰到限位开关就清零。这样重复定位也不会有积累误差了。”该怎么做。步进电机转盘这里没有限位开关,只有位置检测光电开关,每次发完脉冲后用M8029清零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尊重机械工程师的劳动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当时我在想有了光电位置检测为何还要用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要用光电开关做位置检测,该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用光电开关做位置检测,该怎么用?
更换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为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检测光电开关有信号输入后,立即断电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设计成型了,不能换

楼主:
今天用绝对位置指令上机试了一下,程序一下子方便了许多。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还想向大师请教一下伺服电机正反转的问题。今天用PLSY脉冲尝试伺服电机的正反转,伺服电机毫无反应。但在步进电机上试没有问题。手动测试伺服可以转动。不知道是否接线问题。像伺服电机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和怎样设置?我用的是研控AS1-04BFI伺服驱动器

网友F:
是不是以前讨论过的话题进入实施阶段?要说应该完成了。

楼主:
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次需要步进和伺服一起来。15楼提出伺服不转的问题已经解决。由于伺服原来转一圈单位设置太大,而PLC脉冲又太小,感觉好像电机没动一样。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思路乱了,看着有点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师你好,你说的“建议光电开关检测位置,做修正步进电机的运动定位用途。类似于运动机构安装编码器做采集机械运动位置做闭环控制用途。”这个编程思路该怎样编写,求给个思路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机的转动方向应该是指令上面能够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