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接到一台三菱F740 250KW的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报E.OC1,驱动部分故障,修好后带15kw电机测试,电流显示为0,停机时显示一下26A左右。运行时钳表测20A左右时霍尔输出AC0.03V,三个霍尔输出一致,面板还是显示为0A,听说三菱的变频器是这样的,第一次修三菱的大机器,请问是正常吗?没有更大的电机测试了。谢谢!

网友A:
呵呵;没有这么大的负载那只能让客户取走测试了;

网友B:
这个功率的变频器,你的15KW差不多只有1/20;大功率变频器在很低负载好像有一个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的变频器,你的15KW差不多只有1/20;大功率变频器在很低负载好像有一个保护功能
带15kw电机运行正常,就是电流显示为0A,减速停机直流注入时能显示一下,26A左右

楼主:
在论坛上好像看到过有个师傅发的帖子,三菱大功率带小电机不显示电流,翻了几个小时,没找到。大功率变频器拉客户那边拆装试机很不方便

网友A:
呵呵;最后变频器是否修复完好,只能带大功率的电机测试后才能确认;
拉客户那边不方便?你修好不是还要给客户;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电流显示不可调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只有个15kw的滑差电机,电流上到20多A,变频器面板显示电流始终是0A。因为驱动板上的霍尔连接线都是手工焊上去的,担心cpu板或是霍尔还有问题。没看到有校正电流的参数

网友D:
太小了,不方便现实

网友E:
可以有电流的呀。记得是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F:
很大可能是正常的,我记得不是很准了,修过大的三菱变频器用1.5KW电机测试无电流显示,后来在电机轴端加阻力就显示了,但你的功率这么大,带的15KW,也不容易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这里条件最多只能加到35A电流,加到25A是没反应,只有停机制动那一下显示电流。其他品牌更大功率的都能准确显示电流

网友G:
要在电流互感器上绕几个圈才行

网友G:
像你这种情况至少要5圈以上,基本可以看到电流值,你自己可以计算下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