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

楼主(2017-09-06):
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欧姆龙PLC   CPM1A里定时器和计数器通道形式怎么用,什么意思,求图

网友A:
CPM1A的编程手册建议你好好的看一下;看明白了上面的问题答案就有了;

网友B:
TIM 0 #200
CNT 1 #200等等类似的

网友A:
TIM及CNT是共用0~127共128个编号;
比如你TIM用了10,那么CNT就不能再用10的编号;

网友C:
楼主说的通道形式啥意思?是不是要数据可变?TIM 8 DM8

网友D:
CPM1A我都是用时间继电器而不用计数器(计数器可以用加法指令往寄存器加数来做,个人习惯)
就是现在CP1H(L、E)以及CJ2我都是如此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通道形式啥意思?是不是要数据可变?TIM 8 DM8
对就是你说的TIM8 DM8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通道形式啥意思?是不是要数据可变?TIM 8 DM8
对就是你说的TIM8 DM8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使用8好定时器,定时范围由DM8决定,比如DM8里是数字500,对应8#定时器5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通道形式啥意思?是不是要数据可变?TIM 8 DM8
对就是你说的TIM8 DM8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使用8好定时器,定时范围由DM8决定,比如DM8里是数字500,对应8#定时器50s
那CNT1   200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通道形式啥意思?是不是要数据可变?TIM 8 DM8
对就是你说的TIM8 DM8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使用8好定时器,定时范围由DM8决定,比如DM8里是数字500,对应8#定时器50s
那CNT1   200什么意思
使用1#计数器,计数值看200里的内容,如果是500,就是计数5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