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6):
有没有单片机开发高手求合作

网友A:
来吧,什么单片机?

网友B:
都没说清楚

网友C:
我有个需求:工控主板和三菱或安川变频通讯控制(422接线),现在需要设计一套转换板,代替三菱或安川变频,和主板通讯交换数据,然后把得到的指令转换成开关量和模拟量去控制通用变频器,并将变频器状态返回控制板。

网友C:
也可以只有以下功能,代替三菱或安川变频(422接线),和主板通讯交换数据,然后把得到的指令转换成国产的一个品牌(485  MODBUS通讯)。

网友D:
单片机型号众多,你说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E: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看来高手真的很多,

网友B:
楼主这个要求不简单:相当于数字量/模拟量转MODBUS协议,功能有[数字量读(输入)、数字量写(输出)、模拟量读(模数转换)、模拟量写(数模转换)];楼主去买现成的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需求:工控主板和三菱或安川变频通讯控制(422接线),现在需要设计一套转换板,代替三菱或安川变频,和主板通讯交换数据,然后把得到的指令转换成开关量和模拟量去控制通用变频器,并将变频器状态返回控制板。
感觉你说的很迷糊?!

网友G:
变频器本来就有这些端子,还转化成开关量、模拟量做什么。
不懂你要做什么。

网友H:
楼主的需求是:
原系统采用工控机+变频器进行组网通讯控制(RS-422总线),现在想进行技术改造,利用开关量+模拟量去控制变频器。

话说去另外购买通讯装置转换板,还不如购买一台PLC控制器,加入控制系统里面,承担通讯信号转换的功能呢。

网友B:
的确如此,你要用单片机开发一套这玩意也不便宜,且周期不短;422模式总线可以接成485总线模式的

楼主:
有没有开发过多轴控制的高手;主要做工业自动化这一块;我有量你有技术大家合作!!!!

网友C:
统一回复:原系统是一个单片机工控系统作为上位机,通过RS422控制变频器(三菱或安川)的运行,现在这两种变频器老系列的型号不好买,所以是否能有个转换板,输出开关量和模拟量控制普通变频器。

网友C:
这个系统是比较封闭的系统,所以不考虑重写底层程序,一没技术,二经济不划算。不像PLC一样修改程序方便。

网友I:
开环控制,输出模拟量电压给变频器。
控制部分可能需要几段速度控制。

网友J(2017-11-01):
这人有一搭没一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