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西门子300 用profibus-DP通讯,300主站,每个小柜子带远程IO控制, 远程IO有哪些规格?没怎么接触过,求助求助

网友A:
最常用的ET200带300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300主站带多个ET200吗?

网友B:
可以·3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多带三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多带三个?

取决于你选择的CPU的连接伙伴数量。

至于上面说的最多3个,基本上是本地机架和远程机架没有搞清楚的入门用户,不必在意。

网友D:
我们400的有连过7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带6 、7个远程IO。  需要补补知识了,我个人这块比较薄弱

网友E:
回复 楼主:
et200m ,et200sp,et200s看具体需求了,连6,7个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