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1想请问各位,下面的MODBUS H103 H1001 K1 D31这条指令具体是什么意思? H103是站号地址? 意思是3号从站的有意思吗? 后面的H1001又代表什么 K1? D31? 好困惑。。。

网友A:
你看一下H103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下资料 H103的意思应该是对#1从机 读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想请问各位,下面的MODBUS H103 H1001 K1 D31这条指令具体是什么意思? H103是站号地址? 意思是3号从站的有意思吗? 后面的H1001又代表什么 K1? D31? 好困惑。。。
H103,从站地址是1,功能码是3
H1001,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为H1001
K1,预读的寄存器个数为1个
D31,预读的寄存器数据保存缓冲区首地址
===========================================
是信捷的PLC么?!时间久了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汇川的PLC 老师的解释大概也和说明书上的一致 慢慢研究之下还是能理解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汇川的PLC 老师的解释大概也和说明书上的一致 慢慢研究之下还是能理解一些的
哦!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