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接修一台737B染色机电脑,故障为无显示,打开机器发现背光灯管不亮但测量有高压,判定灯管烧坏。客户急用但手头没有,急中生智想到用LED灯珠代换看看怎么样,找到一块覆铜板裁下5×70MM一段,均匀刻断为五等份,在上面焊上四粒LED灯珠,用机器内24V供电,串入150欧电阻限流,弄好后开机实验,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网友A:
如何测量的有高压?短路保护,断路保护,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根表笔接近高压端就能拉弧。我不知道液晶屏背光还有断路,短路保护,孤陋寡闻了,呵呵。

网友B:
高不高压也没关系了,这套电路暂时让你给废了。

网友C:
不错的应急方法。

网友D:
算升级了呢?

网友E:
这是升级。
LED电视要贵的。

网友F:
下次我也这样试下

网友G:
普通表笔测量高压吗?

网友H:
楼主真是聪慧过人,好办法,有情况了,俺也试试阁下的高招,谢谢分享

网友I:
呵呵;这种灯管配件还是很好找的;
坏了高压包反而是麻烦的;

网友J:
小灯管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K:
不错的方法,以后也有机会试试。

网友L:
这个,用LED能耗低,发热低,何乐而不为??

网友M:
应急的办法在维修上经常用

网友N:
1、不能调节亮度。
2、不能黑屏待机。
3、如果限流电阻计算不好,LED灯珠也有烧毁的情况发生。

网友O:
液晶电视以前是LCD的,后来不都是改成LED的了吗!!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