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触摸屏的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2017-09-07):
之前使用的可编程控制器,看到有支持485总线触摸屏的了。
有人用这款么,使用中文编程,鼠标选指令就可用。
正合适我不懂PLC梯形图编程的,自己动手修改设备。之前那款还在服役的。
可编程,顺序控制器,CAN总线

网友A:
是触摸屏支持它。山寨的类似三菱一般是吧。

网友B:
用的什么软件呢?是不是给三菱软件加了一个马甲啊?

网友C:
这个属于个人开发的简单小玩意,内部做好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倒是跟三菱没关系哦

楼主:
这样的一个界面

网友D:
厉害了,给LAD换个中文马甲
ldp x0
set y0
ld y0
t0 k15
ldf x0
and t0
rst y0

网友E:
表格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