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7-09-07):
D0怎么不显示温度,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最后两行,这段程序没执行

楼主:
执行了D0也不显示当前直

网友B:
用的哪个温度模块?

楼主:
FX3U-4AD-PT-ADP模块

网友B:
瞎搞一通;
-ADP的模块是不用FROM指令的;
直接读取特殊寄存器对应的区域就行了;

楼主:
??,该怎么读取。刚刚学习

楼主:
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我用2N的也试过

网友B:
D8260~D8263对应CH1~CH4的测定温度值;

网友B:
你的程序适用于FX2N-4AD-TC,带ADP的装在PLC左侧的AD或DA模块是直接读取对应的寄存器,不用FROM/TO指令的;

网友C:
这个直接拖过来用就行,不过根据信号种类有的需要设置偏置值

网友D:
都是高手,厉害

网友E:
自己都不看手册,别人自然是高手了

网友F:
直接读取寄存器,Q系列是这样做,没想到现在FX3U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B:
呵呵;FX1N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操作了,只不过要用FX1N-2AD-BD/FX1N-1DA-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