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在用的控制柜内有一台CPU224,上面只有一个编程口,可否通过这个编程口与上位机的RS485(2线制)接口进行MODBUS协议通讯。如可行,应该怎么设置。

如不可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台CPU224与的上位机的RS485(2线制)接口进行MODBUS协议通讯。

网友A:
可以。用对应的库文件。做主站或者从站。

网友B:
需要编写下载程序初始化200通讯口为Modbus通讯模式,使用200软件提供的Modbus库编程比较容易,200作为从站,PC作为主站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用的控制柜内有一台CPU224,上面只有一个编程口,可否通过这个编程口与上位机的RS485(2线制)接口进行MODBUS协议通讯。如可行,应该怎么设置。

如不可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台CPU224与的上位机的RS485(2线制)接口进行MODBUS协议通讯。
给你一个西门子200PLC做Modbus RTU从站的程序,另外西门子200和上位机通信的话,也可以用PPI协议,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软件问题解决了,还有硬件问题,CPU224上面的编程口是一个D型就芯插座,485两线接口只需要接2芯,具体是哪两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软件问题解决了,还有硬件问题,CPU224上面的编程口是一个D型就芯插座,485两线接口只需要接2芯,具体是哪两芯?
你善于别人嚼好东西后喂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