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与CHV160A

楼主(2017-09-07):
请问一下:现在我有一台CHF100的机器,控制板坏了,手上有一块CHV160A的控制板,能用吗?

网友A:
呵呵;不同系列的板可能一样吗?

楼主:
但是CHF100A和CHF100的可以互换的哦,CHF100A和CHV160A也可以互换哦。

网友B:
软件不一样

网友C:
完全能用,换了以后,改功率,按新主板的参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