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FX3U-1PG   2速定位程序指令怎么写

求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手册先好好的阅读一下再来问吧;

网友B:
有两段位移、速度的缓冲区,设置后再永缓冲区启动。

网友C:
这个手册上有介绍的。1PG有多段速功能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跟我看的书一模一样,李金城老师的定位控制应用技术。很好的一本书,交流一下,你看到那里了,做过那些试验?特别是20GM那一章的,你有试过吗?

网友E:
伺服器 触摸屏 plc是各有2个(套),但都在深圳,我没有1pg和20gm,我现在在老家所以很少做试验了,现在主要是理论学习!我看到12章20gm cod指令程序编制那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了好久的书,也是把书的前段关于3U的定位做了一些实验,关于1PG的没有设备,20GM的厂内有一台设备上用的是的,是FX3U+20GM,但是程序被厂家锁死了,不能看到,20GM加了个16eyt,有点像书上说的用来读M码的,但是又确定不了。

网友F:
20GM有一个专门的软件,可以想写流程图一样,设置好考试编号就可以调用执行。刚用过一次,只了解这么多,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