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有一块7MBR120UH50模块,指针表x10档量三极电阻,p2(应该是阴极吧)和G极正反向电阻均为20欧,黑表笔接阳极(p)红笔接G极不通,红笔阳极黑笔G极为40欧,黑笔阴极红笔阳极为80欧,黑笔阳极红笔阴极不通。是不是该可控硅G极击穿了。因为模块可控硅没有量过,不知道是不是跟普通可控硅会有不同,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先找到PDF,看准脚位。再测量。

楼主:
我模块拆下来量的。。。

楼主:
图中上方第一只为p1、第二只为p,左面上为p2,下为N,单引脚为G,p阳极,p2阴极,G触发极,我是这样测的,请问对吗?再请问模块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B:
上面中间和右边几个是触发,下面左边三个应该是R,S,T,右边三个是U,V,W。从下面几个脚可以找到P和N,用*1K档测量,触发用*10K档测量,需要使用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中间和右边几个是触发,下面左边三个应该是R,S,T,右边三个是U,V,W。从下面几个脚可以找到P和N,用*1K档测量,触发用*10K档测量,需要使用指针表。
这个模块有p极可控硅,开关上下桥臂直流母线的,我问的是内部母线可控硅的状态,不是上下桥臂igbt的状态,那个我都量过的,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怀疑是内部母线可控硅就是最左上脚那一块触发极击穿,

楼主:
没有老师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吗?。。。

网友C:
P,P2和G是一个单向可控硅,按照单向可控硅检测方法测试,按照你初步的检测应该是好的,需要更准确的可在G和P2间施加0.几V电压,看看P和P2会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2和G是一个单向可控硅,按照单向可控硅检测方法测试,按照你初步的检测应该是好的,需要更准确的可在G和P2间施加0.几V电压,看看P和P2会不会导通
谢谢!可是阴极对控制极正反向都只有20欧,这个可控硅还正常吗?我是开机启动后测触发脚电压有513v,怀疑它的触发脚击穿了,正常应该不会这么高吧

网友A:
看了照片,模块基本是好的。不要怀疑模块了。

网友D:
模块应该是好的。
大功率可控硅模块,用万用表来测试是不具备导通条件的(仅测出G\K间的电阻,无法测量通断)。
需要数十毫安级触发电流和百毫安级导通维持电流,这两个电流是万用表的电阻挡无法提供的。
需用直流电源,施加适宜的电压和电流,才能完成测试,确定可控硅的好坏。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老师,我会从其他方向着手的。。。

网友D:
可控硅模块开通的两个条件,触发电流和保持电流,万用表都提供不了。外加有较大电流能力的低压直流电源测试是好办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可在线测试,不必拆下模块。如5v3A测试条件即可。导通后电压降1v左右。大于2v器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