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ABB  ACS550变频器   要求在  《本地外部端子控制》  和  《远程DCS控制》之间  切换   ,
请问怎样设置参数, 能通过 本地端子切换 (注:不是通过面板切换)

网友A:
9902=5,通过15端子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02=5,通过15端子切换。
谢谢回复,原来直接有应用宏啊。。。
看了客户原来的一部分接线图,KA1触点为 本地控制启动;KA2触点为远控;KA1和KA2互锁。但查手册也没找到DI3和DI6闭合后,参数怎样设置才能切换为远程总线控制,其实只要直接通过应用宏设置就可。。。

网友B:
手册上描述得很清楚。

网友C:
里边应该有个手自动宏,你照他的接线方法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