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感应电问题

楼主(2017-09-07):
提升泵配电柜的指示灯在不运行的时候总微亮是感应电的问题吗?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LED灯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B:
感应电一般是有调制电源的高频谐波才会产生(例如变频器驱动电机、伺服电机、交流供电的直流电机等等)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接线问题,量量电压,看看有没有串入电压。

网友D:
两根线都断掉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E:
感应电都是这样的,要在灯的两端连接吸收电路,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F:
串联点电阻看看。

网友G:
断开两路的方法不错。

网友H:
灯微亮时你测一下电压,往往电压很低,感觉不能够驱动灯亮。我也遇到了,没整好,就那样了。
你可以把指示灯换成小灯泡的那种,不要用LED的

网友I:
并联电阻容吸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