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浙大中控DCS运行时在硬件上面改IP地址(拨马开关)后是不是要断电再送电才生效?还是改了就马上生效?

组态软件控制站2#,看的地址为128.128.1.2  硬件上面的IP地址为128.128.1.3  监控软件上面出现通讯中断,但是可以进行所有操作与监控跟正常一样,查看故障诊断软件发现多了一个无名的控制站3#,看来是通过控制站3#进行操作的,查看3#控制站发现所有通讯正常,但是组态软件没有3#控制站的,这套系统没有冗余设计的。为什么会正常???

网友A:
你这张应该是通讯卡没见过有型号吗 中控控制卡单卡不可能奇数地址的 都是偶数 这个拨码好像也不是3啊 前年还有两个在ON上面

楼主:
拨码开关是3,而且软件上也是显示的3。
IP地址更改后是否要重启DCS

网友A:
你的故障是B网络故障而且一台工程师站两台操作员站都连不上 看看IP地址 网线 交换机是否都是好的 A网应该正常的所以数据还都能监测到 拨码先不要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