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今天客户机械手电机烧了,客户仓库有200V三相电机,但是驱动变频器是AC380三相(以前是城邦电机),于是修改参数启用;
但是变频器驱动感觉有点电流偏大,于是将变频器输出电流调大(该变频器轻载2.2KW重载1.5KW,原电机AC380V1.5KW,换上电机是AC200V1.5KW,额定电流比城邦电机电流差不多大一倍),

楼主:
哦,刚刚忘记说了:将变频器输出50Hz时电压输出限制到AC200,变频器输出60Hz时电压输出限制到AC240,

网友A:
现在买个电机不难吧,何必这样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家老板说进口电机质量牛叉,人家愿意你有啥办法?
不过我以前的富士电机(驱动高速升降机)已经22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B:
一般会先考虑用库存的东西。

网友C:
你将电机改接成星形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估计这个电机肯定是角接的。

网友E:
电机的接法不能改吗

网友F:
同意楼上所提出的意见

网友G:
师傅经验不错!灵活应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将电机改接成星形
你看一下日本的电源再说好吗??
如果是三角形200V难道俺不会改一下??

网友H:
呵呵;有零线换成AC220V供电的变频器最省事了;

楼主:
我不想说:同样一个电机,用AC220单相供电,电机输出力矩明显低于AC220V三相供电!!
这一点在机械手测试均是如此,最直观反映就是AC220单相供电时机械手过载力较差,负载超过30%就会变频器报警停车,而AC220V三相供电时负载超出额定60%依然不会报警停车::这些都是同一个机械手、同一个变频器+电机驱动;电源第一个测试是AC380/220单相供电,另一个测试是AC380/220三相供电,就连变压器都是同一个三相AC380/220,只是第一次测试拆掉一根相线等效AC220单相(实际是2相,)

网友I:
回复 楼主:
单相220v输入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

网友J:
老板觉得现成的就是要用上。

网友K:
楼主还是很灵活的运用了

网友L:
单相220和三相220功率相差3倍,输出力矩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