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PLC吗?那个厂家的,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见过或用过的师傅指教一下!

楼主(2017-09-08):
设备改造,原有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换新的,然后去看现场,发现了这款PLC,表示没有见过和听过,看样子像是国产的进口PLC。某宝搜索过,未找到此宝贝。

网友A:
不是有个网址么

网友B:
通过网址查到的:常州市雄华通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门的控制器,严格说不算plc。

网友D:
好几路模拟量输入的温控器?某些参数也在上面直接修改设置。
了解熟悉生产工艺后改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专门的控制器,严格说不算plc。
还不太明白

网友F:
别以为上面印刷几个英文字母就是进口牌PLC了,随便一台国产的信捷,台达,海为牌PLC都比它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可编程,我以为和什么名牌兼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8路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8路。改造后,模拟量不变,数字量会达到12个左右。

网友G:
喷泉用专用控制器,可以理解为小型的专用PLC,功能没有常规PLC那么强大。

网友H:
不是PLC吧

网友I:
既然可以编程序,当然算plc啦

网友J:
你可以理解为PLC,但是里面是有的语句不多,组合应用,和表格控制器类似,不过更方便

网友K:
哈哈;这外壳貌似OMRON早期的C20H PLC的外壳;

网友L:
看到这个柜子——大家有没有掉眼泪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L:
长春大学一老师做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吗?滑稽~

网友M:
看样子像是国产的进口PLC
这话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M:
自己在国内制作并生产一个假装进口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