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1米长的皮带机,一端有个电机带动滚筒,每次物料过来,碰到光电开关皮带机停止,静止情况下称重,操作员根据仪表显示数值,添加或去除物料。。 皮带机两端装了2个传感器,接到称重仪表上去。要求称重的物料是25KG,允许范围是25-25.02范围,不能低于25KG,不能高于25.02KG。
现在我们实际称出来的最大和最小重量差别是0.2KG,所以问题来了:
1. 怎么保证物料不低于25KG?
2.怎样保证物料不多于25.02KG?
3. 皮带机停止的时候称重仪表显示出来的数值必须准确,人工要进行物料多少调整的。
4. 传感器精度关系很大,传感器结构布局我是皮带机两头对称安装的。
5. 一般超市的电子秤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皮带机一般用于不间断连续称重物料如水泥烧制过程中的矿石输送。象你说的这种只有1米长的皮带还要停下来称重有必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确实如此啊,讨论皮带机有没有必要无意义,把重点放在静止称重时候的结构,传感器讨论上吧

网友B:
料怎么控制,过程没有讲清楚。

网友A:
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物料的物理特性如:是颗粒状的还是面面状的、干性的还是湿性的。
正负10克的误差范围自动加料也能实现,结构上需要快加料和慢加料相互配合,软件上要下点功夫或者干脆买成品的。
市面上的电子称精度都在1-2克,成本原因传感器都是普通的,主要依靠软件消除温度漂移。

网友C:
这个精度太高了。引用误差0.0008?万分之八呀,天平不过如此。用高精度的传感器呗。绝对误差就是20g。不知道栓式的称重传感器是否有如此高精度的,但S型称重传感器没有问题,精度很高。

网友D:
你的产品要求的精度也太高了。皮带秤运行到静止,称重的零点估计要有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就要超过你的产品要求的精度。
我们在用的也有皮带秤,运行中称重。购买的产品,设备厂家家怎么调都达不到要求,产品是25KG上下0.25KG浮动,这样都达不到。前段时间也想过要改成你所描述的产品的运行方式,但速度又不满足了。

网友E(2017-11-21):
皮带秤一帮情况下,长期运行能保持1%的精度就是极其的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