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7-09-08):
4x50+1的铝电缆最多能通几千瓦?

网友A:
4x50的铜芯电缆线能导通约为150A左右,如果是铝芯线,打5折计算,也就是75A。在三相380V供电系统中,75A约等于30KW的负载。

网友B:
50平方铝芯电缆能带84千瓦。
功率为:

  P=1.732UIcosφ

  =1.732x0.38x150x0.85

  =84kw(按三相市电计算,功率因数取0.85)。

  根据电缆截流量对照表(如图),查得50平方铝线的安全载流量为150A。

网友C:
还与供电距离等有关(例如有时需考虑敷设方式、负荷性质等)。

网友D:
50平方的线可以通150安的电流,带55kw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x50的铜芯电缆线能导通约为150A左右,如果是铝芯线,打5折计算,也就是75A。在三相380V供电系统中,75A约等于30KW的负载。
什么时候铝线的载流量是铜线的二分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