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转动编码器出来的脉冲信号先存储起来,等用的时候再发送到相应的电器件上。
谁能做的,条件可以谈.

网友A:
当然可以,用PLC控制器存储,然后再用PLC控制器发送出去。问题是,您需要保存多久?几天甚至几个月?您需要保存多少次转动编码器的数据?10次转动编码器的脉冲数据?还是100次转动编码器的脉冲数据?

网友B:
脉冲要很准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有来回转动,转转停停,整个操作时间有是会有一到十个小时不等,存储好了再发,是要什么时间发就什么发,还要重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很准,少了再发时等于丢步

网友C:
自己删除不了自己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加我微信详谈。15632188432
老哥稳,加油!

网友D:
编码器发出来的脉冲由PLC高速脉冲口读到,事实上是读到了一个数,你所说的存起来,存的就是一个数字,要的时候发给你就是,有什么难度吗?短期存PLC可以保持,常启存就得借助外部器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要很准,少了再发时等于丢步
丢步那么简单?根本不是丢步的事,而是时序和相序的事。你的要求PLC达不到。
你说说你编码器的解析度和转速。

网友E:
得用高速单片机,开发一个小系统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宇宙第一将军你好,他这个一般PLC是完成不了了,他要求的和这里描述的不太一样的,他是要把一定时间内的编码器采集到的数据统统都要存起来,包括脉冲频率,脉冲方向,脉冲量等等,然后点击一个按钮把采集到的数据统统按照之前采集到的顺序再发出,类似于机器人的示教功能了,人拉着机器人运行一遍后机器人就会按照人拉动的顺序再走一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宇宙第一将军你好,他这个一般PLC是完成不了了,他要求的和这里描述的不太一样的,他是要把一定时间内的编码器采集到的数据统统都要存起来,包括脉冲频率,脉冲方向,脉冲量等等,然后点击一个按钮把采集到的数据统统按照之前采集到的顺序再发出,类似于机器人的示教功能了,人拉着机器人运行一遍后机器人就会按照人拉动的顺序再走一遍。
这个就真的需要专业运动控制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哦,这么回事啊,按你的描述,感觉一般的也可以哎,编程复杂点儿,难点在于脉冲频率,不过一般脉冲频率是不变的,单纯按顺序记录数量,和按顺序发出去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他是手摇的,脉冲频率会没有变化吗?而且是先存起来,然后需要的时候在发出去,而且这个时间还会很长,有可能10个小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