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这台机器来的时候说偶尔报OC,以为驱动回路电容容量低啊什么的,换了测试不报OC了,结果人家拿去又报,回来仔细测试发现冷机运行二十分钟左右就开始报了,然后发现PC929有两个特别烫,然后我就换了这两个光耦,又上电测试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吧,觉得已经修复正要关的时候,又跳OC了,仔细检查过驱动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是PC929烫,查资料,PC929电流不大啊,输入5ma,输出100~400ma,这个电路后级有扩流三极管,输出应当没有100ma的,怎么会如此烫手啊,还有开关管也烫,变压器也烫,各种烫,感觉这机器好坑啊
 说说负载,变频器是26KVA的,实际负载电流才8A,我测试的电流15A,

网友A:
变频器型号?光耦供电电压?

网友B:
我这伺服包上用的PC929  8脚贴片,电压24v,也是刚工作就发热。。烫得板子对面的贴片电阻都变颜色了。不过工作正常。

网友C:
有许些温升,烫手就不对了。
PC929芯片供电质量差(如整流二极管低效,或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发热。或后级负载电路重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后级有短路吧,示波器看看波形,电源电压

网友E:
提示你下吧,有可能是电源电压高了会有你这样的问题,以前就越到过一台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后来发现电源电压有点高,把稳压那路电容换了就正常了

楼主:
  实测电压负压9V左右,正负压总共24V左右,电压到还好,后级也没发现什么短路什么的,光耦出来接个10欧的电阻到一对三极管,然后三极管用一个240欧的电阻输出到端子,没测出问题。。。

网友F:
前级正常,后级输出电流偏大,正常就是75-150mA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些是要上电才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了下光耦的输入电压,很稳啊,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

网友D:
回复 楼主:
输出电压的幅度

网友G:
按照3楼咸老师说的看看,检查一下!

网友H:
检查输入电压吧

网友I:
有没有检查出结果?

楼主:
扔在这几天,今天又翻出来查了下,首先感觉这个开关管的频率有点高,300V的话都200KHz了,200V的话150KHz,发现一个电容标33nf,实际容量才22nf,并联了个15nf的上去,结果频率更高了,差不多300KHz了。
还有这样空载试,时间长一点,开关管和PC929,图上的两个小三极管也很烫,整流管换过了也不起作用,这个电路三路PC929共用一路电源,没有稳压管,它分压好像是靠这两个小三极管分的,但是我没大看懂,也没见过类似的用三极管分压的电路,手头也没有这样的小三极管换,又陷入困境了
附上电路板图和开关管波形图。。

楼主:
把给PC929供电的电路部分的电路图画下来了,居然没有发现问题,看来要出大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