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1s运行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7-09-08):
近日手头有一台富士g1s变频器55kw,运行时电机有抖动现象,三相电压输出不平衡。测过驱动波形和驱动电压,图片如下
单从这些数据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可就是不清楚为什么还会出现输出不平衡的现象,
而且还测过驱动回路的带负载电流大小,6路驱动电流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偏差。
也怀疑过igbt,还把u和w相的对调过,可现象还是依旧,
始终是u、v两相对p、n平分电压,而w相确没有平分电压,
一时就没有头续了,哪位师傅能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测光耦电源电压是否一致?或调换光耦。

楼主:
6路光耦电源电压没有太大的误差

网友B:
驱动和驱动供电,不像是有问题。
应该检查输出电流检测和输出电压检测,是否有异常影响到输出电压。

网友C:
霍尔有没有装错

网友D:
更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E(2018-05-03):
楼主问题查出来没有?我的200kw P11的U相正常,V W都不正常,与你的W相类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驱动和驱动供电,不像是有问题。
应该检查输出电流检测和输出电压检测,是否有异常影响到输出电压。
电流互感器可以去掉暂时不用,三相输出电压检测已经取平均值处理反馈成平均电压,应该三相电压同时偏高或者同时偏低,不会出现一路或者两路偏差很大啊

网友F:
W上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上管驱动电路某相的稳压管 稳压值高了,导致此相输出平均电压偏低所致,有时看波形或测量输出电压,看不出来。

网友H(2020-04-05):
能请教一下加直流电怎么测试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