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如图马达调速器,旋转电位器是20kΩ,以前的安装方式是接错一根线了,把调速的两根线给剪断了一根。导致开机就转转的速度很高,或者就是停了。只有一个速度,无法调速。
 现在因生产要求,要可调速才行,拆开看了原来的调速器里面的22kΩ3w的电阻烧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能调速。今天换了个新的上去照着接线,发现少接了一根线,是2根调速线的一根,接回去后,能调速了,但是调的最大速度只有原来的2/3那么大。最高速度明显没有以前的速度快。不知道是把这个6uf电容换大还是要调整板子上这个电位器来,调整最大速度呢?
 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希望指点一下!怎么弄把最大速度调大点。

网友A:
电位器应有三根线才对,中间应有个抽头,那是取样点电压输出。

楼主:
中间一根不用。用也是和两边任意一个短接起来,这样就会涉及到旋转方向与大小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B:
丝杆电机配套的调速盒,你可以加个小中继,要最大速时直接短接电位器,我就是这么干的,速度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C:
是你把电位器线接错了吧,三个换着接试试。

网友D:
楼上的建议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位器的线没有动的。在里面就接了两根线的没有拆下来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个图看看怎么加啊.现在在想板子上的那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这个很常用的,在制衣行业

网友F:
外壳上有个小孔里面有个电位器使用来调整外部调速范围的。

网友G:
电位器的用法有两种,其一用三根线,就是一根接高电位,一根接参考点位,中间抽头那一根接信号端,通过调整电位器来改变信号断的电位,从而改变速度。第二种用法,就是只接两根线,中间抽头端和那两根任意一端,通过调整电位器,来改变这两根线之间的阻值,从而改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上有个小孔里面有个电位器使用来调整外部调速范围的。
谢谢指点就是因为不知道侧面板上这个电位器的功能作用,能不能调试,调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所以才不敢乱动。下载你告诉我了。我心里有底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