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17-09-08):
各位大师:
您们好!请问我用AC220V两线制光电开关控制欧姆龙220V继电器线圈时,光电开关老是容易坏,是什么原因,还是选型问题,有没有好的品牌推荐,谢谢!

网友A:
器件具体型号

网友B:
是怎么个坏法?是器件爱坏?还是触点爱坏?我想主要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C:
用欧姆龙E3E2交流两线制光电开关试试吧。

网友D:
在中间继电器两端并个浪涌吸收电容。

网友E:
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交流继电器能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F:
买的东西铁定不是OMRON行货!!
另外你直接选用欧姆龙E3JK-****系列内部就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G:
经常坏就对了,两线制的负载有限,线圈没有吸峰保护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是LY2NJ,光电开关是同产的,我估计也是质量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是LY2NJ,光电开关是同产的,我估计也是质量问题。
我记得在浙江杭州维修机械手,客户拿出来的欧姆龙继电器、欧姆龙接近开关,我一看就是假冒伪劣

网友H:
像7楼所说,更换继电器输出地光电开关吧。我们在用的就是继电器输出地光电开关,正品OMRON还是很耐用的,但采购后续买到了假货,然后就坏的频率高了

网友I:
关电开关损坏的原因有两项,第一,光电开关的质量。第二,使用的环境,如果要驱动继电器得考虑到驱动容量也就是驱动电流得达到要求,驱动的负载两端要加接吸收放电回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这款产品遇到过山寨战胜原装---干扰

网友J:
百分之九十都是质量问题,接近开关一般不太容易坏呀,我这用的多的是了,还有直接控制接触器的,也没遇到经常坏呀!

网友K:
看来你用的是假货,正品欧姆龙使用寿命蛮长的.....

网友L:
质量可靠的话,可考虑带负载能力是否够、及如4楼等所说。

网友M:
你这坏是什么坏法?
还是看一下是大电流导致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N:
用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寿命都不长,与正品次品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O:
实在没有好办法可以试试三线制的光电开关

网友P:
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吸收电路试试呢?

网友Q:
正确选择器材和设计合理线路一样重要,建议用AC220V欧姆龙E3JK系列改一下电路就不会出现损坏光电开关的问题。

网友R:
用三线的光电开关吧

网友S:
用 接近开关 控制固态继电器  没问题 !

网友T(2017-12-17):
回复 网友F:
大神怎么分辨这些元器件的真伪?

网友T:
回复 网友N:
大神,我在好几个工厂呆过,发现传统电路上都是光电或接近开关控制中继,中继再驱动其他负载。有什么办法使得光电和接近开关寿命更长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T:
大神怎么分辨这些元器件的真伪?
这个,直接找欧姆龙正规经销商购买:尽量选择非浙江人店家为佳

网友T:
回复 网友F:
我们公司现在好多电器配件都是要在京东买,京东上的五金店都是浙江温州一带的

网友U:
拆开光电开光,看看里面。。。。。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我们公司现在好多电器配件都是要在京东买,京东上的五金店都是浙江温州一带的

浙江也就罢,还温州,那就怪不得,不过说实话,正泰,天正,德力西等温州也有好多国产好厂家

网友W:
是否加了阻容吸收二极管,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X(2018-03-31):
我这边是上海左川电子的。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光电开关里面没有设置浪涌保护。我公司生产的有浪涌保护 极性保护 短路保护!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
交流电路怎么能并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