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两行程序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7-09-08):
厂家的程序每个输出角度都是类似那样,下面两行想不明白用来做什么,那样的意义是什么,求大神回答!

楼主:
居然没大神回答,究竟是大家的不屑还是……!?

网友A:
最下面那个不就是判定当前位置在最小与最大开度之间

网友B:
看似是凸轮控制,使用绝对编码器,下电路处理“过0”问题。

网友C:
楼上讲的对类似凸轮,在0-360度的角度中间,条一行是开角度小于关角度处理;第二行与条三行是开角度大于关角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是凸轮控制,使用绝对编码器,下电路处理“过0”问题。
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有ABZ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是凸轮控制,使用绝对编码器,下电路处理“过0”问题。
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有ABZ相的!
既然用增量,那就好好研究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