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安川变频器v1000报CPF24  说明书就别看了!!我看过了!!有人碰到过这个故障么

楼主:
说明书上说容量故障,,,,。。。对策更换变频器。。。~~直接

网友A:
恢复出厂参数试试,如果不行,就是主板坏啦

网友B:
两种可能
1、参数坏了,需要找一个好的变频器,将这个主板与端子板放在好的变频器驱动板上进行出厂值设置
2、主板与驱动板通讯不上,需要查驱动板

网友C:
容量参数放在端子板里,对着说明书看下O2-04参数值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