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程序 简化

楼主(2017-09-08):
OMRON CJ1M PLC上图要类似重复100次,有什么好方法编程?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吗,做个供能块调用就是了

网友B:
这个建议用索引寄存器编程,那个简单,但是索引寄存器一般都是与扫描时间关系较大,用FB块对付这个程序意义不大

网友C:
调用100此次也够麻烦的,应该可以用类似间接寻址的方法吧。

网友D:
菜鸟只会功能块。
编程直接调用,输入IO 输出IO填上就OK了

网友B:
直接用索引寄存器(可惜我的新电脑还没有安装欧姆龙软件,没法写给你),因为你的前后都是地址依次叠加,正好满足要求。索引寄存器用扫描依次自动加一,你的实际寄存器地址等于寄存器符号地址值+索引寄存器数据,例如索引寄存器内容为5,操作寄存器地址为200,实际操作内存寄存器是205,。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受扫描周期影响。也就是每次扫描只能处理一个数据,对于时间刷新要求精度高的有影响,刷新慢。操作类似于三菱的D200Z0,M200Z0;但是欧姆龙程序操作比三菱复杂,三菱是直接应用

网友E:
用间接寻址.

网友F:
程序能被简化?
即便6楼给出了间址程序,不好使呀。

网友F:
功能快调用是个好办法,即便调用100次,看着程序模样也似简单点。
如果你回用文本编功能快就好了,只需要调用一次,只是文本写的你手软~偷懒的目的还是没达到。
高雅说的索引寄存器还没用过,到从其描述看,与6楼一样不好使。

网友F:
想达到简化输入程序的目的,注意不是简化程序,我到有办法,只是cj1是不是支持还不确定,你先确定,你是不是一看结构一样的程序,要输入100次,脑袋大了想偷懒找个简单的办法?
肯定,明天就上机验证cj1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用纸画出来,再拍照发上来,看文字还不明白,看似不行。

网友C:
参考下面有的话,转帖
索引寄存器就是指针的意思。
比如:MOVE #20 IR0
MOVE #20  0030
MOVE #100  0030IR0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100被传送到(0030+IR0)联合指定的地址(#20 + #20 = #40)也就是0040当中。(很久没用OMRON的指令,可能指令写法有点问题,但意思是一样的) 并且你还可以再指令后加上+1指令  如INC   IR0 那么,指令执行完一次后,传送地址自动+1,下一次就传送到0041当中。 这样的指令结构经常用在过程控制当中,用来求平均值等

网友C:
参考转帖
欧姆龙plc关于输出连续的dm区中的值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连续的dm区中输入了两百个数据,目的是程序运行的时候,我能够按顺序连续的输出到模拟量端口,举个例子:
假如dm0--dm200我已经输入了数据
程序运行的时候我需要过50ms先输出dm1中的值到模拟量输出口,然后再过50ms输出dm2中的值到模拟量输出口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不用写那么多程序?多谢!
问题补充:另外欧姆龙有指针这个说法吗?
happybankym
满意回答
可通过间接寻址来完成,具体做法如下:
LD 25315(首次脉冲)
MOV #0 DM201
LD 执行条件
@MOV @DM201 输出通道
@INC DM201
意思是,PLC初始化时将数值0赋予DM201。然后当执行条件成立时,会把DM201中所指的地址值放入输出通道。因为初始时将0赋予了DM201,所以就会把DM0中的值放入输出通道。然后再将DM201的值加1。那么下次再执行的时候就会将DM1中的值放入输出通道,以此类推
欧姆龙的PLC中有指针这个说法,所谓的指针其实就是间接寻址的意思

网友C:
还差一个当DM201等于200后,DM201重新置0的指令

网友F:
索引寄存器也好,间接寻址也罢,如何合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想达到简化输入程序的目的,注意不是简化程序,我到有办法,只是cj1是不是支持还不确定,你先确定,你是不是一看结构一样的程序,要输入100次,脑袋大了想偷懒找个简单的办法?
肯定,明天就上机验证cj1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

cj1同样支持“地址增量复制”

网友G(2018-02-05):
调用功能块100次,程序还是写了100次。无异于脱了裤子打屁,不可行。

6楼的思路不错,但程序不完备,把一个周期的程序弄到100个周期来执行了,而且只执行一次就over。

我来当一回大神说说吧。

系统时钟不能用在循环里,否则循环内数据不可控制,所以加了w0.01软节点,模拟测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