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8):
正常使用了10多年,前几天出现故障,现象是KA8不能自锁。检修时我手动按下KA8能够自锁,判断自锁按钮线路问题,检修没发现故障点,修了半天才发现前级也使用的KA8常闭。应该是这个常闭触点与常开触点产生了触点竞争造成的故障,问题是这台设备运行了10年了才发生的故障,求解释啊。

网友A:
KA8换掉试试,有可能是卡住吸不下。

网友B:
以前正常现在不对了,一个是看线路是否异常,另一个就是元件老化异常

网友C:
10多年,继电器也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考虑更型换代了吧。

网友E:
二楼的老师说的很对的!赞一个!

网友F:
看来线路不复杂,应该不难修,把一些小的不太好中间继电器换掉,应该就好了,也可能是接线的地方氧化松动了

网友G:
按SB4后KA8有没有吸合动作?是KA8吸合了,松开SB4后KA8才释放?还是KA8吸合了,还没放开按钮SB4就释放?看电路图,我觉得不存在你说的触点竞争情况。
填料结束K1点闭合,KA1吸合并自保;当时间继电器KT3动作后,按下SB4,KA8吸合并自保;同时KA1释放和时间继电器KT4开始计时,经过整定时间KT4动作,KA10吸合并自保,同时KA8释放。然后,下一循环开始。

网友H:
“检修时我手动按下KA8能够自锁,判断自锁按钮线路问题,检修没发现故障点,修了半天才发现前级也使用的KA8常闭。应该是这个常闭触点与常开触点产生了触点竞争造成的故障,”
分析的对,电路先天设计有问题,能不能正常工作的命运,完全依赖KA1.KA8的“人品”
有个疑问,KA8应该是个继电器,如何手动按下

网友I:
正常10年了!也该坏了!

网友J:
运行10多年,可能接触片变形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他这应该是接触器式中间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了10多年,前几天出现故障,现象是KA8不能自锁。检修时我手动按下KA8能够自锁,判断自锁按钮线路问题,检修没发现故障点,修了半天才发现前级也使用的KA8常闭。应该是这个常闭触点与常开触点产生了触点竞争造成的故障,问题是这台设备运行了10年了才发生的故障,求解释啊。
用了10年没有故障就能够正常运行,现在出现故障说明线路或者元器件有毛病啦,检查自保控制线路及按钮接触器触头线头等....

楼主:
这个先说当时没怀疑到线路有问题,当时就更换KA8,时间继电器KT3。线路都检查了没问题,到最后才发现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SB4后KA8有没有吸合动作?是KA8吸合了,松开SB4后KA8才释放?还是KA8吸合了,还没放开按钮SB4就释放?看电路图,我觉得不存在你说的触点竞争情况。
填料结束K1点闭合,KA1吸合并自保;当时间继电器KT3动作后,按下SB4,KA8吸合并自保;同时KA1释放和时间继电器KT4开始计时,经过整定时间KT4动作,KA10吸合并自保,同时KA8释放。然后,下一循环开始。
按下SB4 KA8动作但是没吸合。
但是不一定,有时是可以吸合,有时候不可以。

网友L:
更换元器件试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把KA1也换了,选动作迟钝的
KA8与KA1要匹配,这个电路属于听天由命

网友M:
原始设计就有问题,KA1和KA8老化都可能造成这故障,换原件应该能解决,或者用时间继电器做下延时控制,彻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始设计就有问题,KA1和KA8老化都可能造成这故障,换原件应该能解决,或者用时间继电器做下延时控制,彻底避免。
我没那么做,我经老大同意直接把KA8的常闭短接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始设计就有问题,KA1和KA8老化都可能造成这故障,换原件应该能解决,或者用时间继电器做下延时控制,彻底避免。
我没那么做,我经老大同意直接把KA8的常闭短接了。
能行?看图纸的意思是在KA8吸合后断开前一个工序的。

网友N:
应当是元件性能发生了变化而致。
当初的考虑可能是,KA8常闭点的断开、到KA1的常开点断开,之间有一个KA1的动作延迟,而补偿KA8常开点的闭合延迟;
不知继电器是哪一种形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手动按下就是让继电器手动吸合的意思,如果能吸合那么自锁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与按钮线或者按钮本身有问题。便于分析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M:
短接的是11号和13号线,那么就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短接的是11号和13号线,那么就没有问题。
你这样改变的工艺,还说没问题,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短接的是11号和13号线,那么就没有问题。
你这样改变的工艺,还说没问题,醉了
话说你比我了解工艺?
那个KA8常闭用在那里本身就没有意义的,原始图纸是用的KA1的常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短接的是11号和13号线,那么就没有问题。
你这样改变的工艺,还说没问题,醉了
话说你比我了解工艺?
那个KA8常闭用在那里本身就没有意义的,原始图纸是用的KA1的常闭。
你在现场,按理你更了解
请不要忘了,图纸是干什么的
按你前期描述
11-13号线?
KA8常闭?
是图中画红圈处?还是画绿圈处?

如果是红圈处,其不是常闭,而且与SB4没关系吧
如果是绿圈处,其线号是3-5,触点倒是闭点
就是按绿圈处考虑,K1填料结束信号有效,KA1吸和并自保,原工艺是按下SB4,KA8吸和,在断开KA1.
你现在如何让KA1失电?

请给出工艺没有改变的说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H:
昨天看的绿圈,相信这点不是楼主说的地方,今天看红圈处----应该是这里

原来的KA1开点改为KA8闭点,只是有点时差罢了,问题没解决,是吧

我认为关键在KA1上面的KA8闭点,它断开后,KA8自保还没建立起来,,KA1就复位了----也就是说的触点竞争。

用11-13线号短路的方法是解决了KA8自保问题,可是从KA2--KA9还能自己断开吗?
这不属于工艺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看的绿圈,相信这点不是楼主说的地方,今天看红圈处----应该是这里

原来的KA1开点改为KA8闭点,只是有点时差罢了,问题没解决,是吧

我认为关键在KA1上面的KA8闭点,它断开后,KA8自保还没建立起来,,KA1就复位了----也就是说的触点竞争。

用11-13线号短路的方法是解决了KA8自保问题,可是从KA2--KA9还能自己断开吗?
这不属于工艺改变吗
原图纸就是你圈红色的地方实际用的是KA8常闭。所以我在发帖是时候就说了原来前级也用的KA8常闭。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前级不可怕(用KA1)
看图改用KA8是后人干的,说实话改的有点蠢

楼主:
这点我同意用KA8常闭是有问题,但是原图纸用KA1的常开的话不符合我们的设备使用流程的。KA1它控制的是一个信号灯,代表后一道工序完成,产品可以生产以及放下去。现实使用的话设备是单独使用的,只是在有KA1吸合的状态下才能放下产品。所以用KA8常闭是非常不合理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个故障是由于KA8还没完全吸合,但是KA8的闭点已经动断了,KA1释放,KA1的开点也就断开,KA8的线圈没有电压。原来没有这种故障,可能是KA8使用时间长了,没有以前那么灵敏。
加一个中继就可以解决问题,用KA8的开点控制新加的中继,然后新中继的闭点代替串联在KA1线圈的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