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7-09-08):
一变频器开关电源有故障,从直流+极到变压器初级绕组有一3.3欧限流电阻烧毁,开关管以及所连接的1.5欧限流电阻没事,到负极的连接线烧毁,3842正常,G极电阻正常。更换损坏原件通电后不起震,更换启动电容还是不行。手摸开关管烫手,用直流调压器接入,发现在90-120V之间时可以起震,电压输出正常,就是开关管发热严重。超过120V就不行了,所以我判断是变压器绕组有匝间短路引起的,各位你们怎么看

网友A:
变压器绕组烧了,我修了一个这样子的

网友B:
示波器看波形初级电流采样波形,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C:
在开关变压器任一绕组施加(如15V 40kHz)脉冲信号,测其它绕组应有相应脉冲电压输出。若其它绕组输出电压均接近0V,说明开关变压器绕组有短路。可以测量,准确判断。
手头需有一个脉冲发生器,有电流输出能力,即可测。

网友D:
查一下接在变压器初级的吸收电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更换变压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工所言极是,可以用555加场管做一个脉冲发生器,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