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寻位故障

楼主(2017-09-08):
该机器人一到回潮天气就闹"风湿"病-----郁闷呀!  只要执行寻位指令时就出现“E2050焊枪位置错误报警”(焊枪、焊丝都未碰到工件)。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给与帮助 谢谢 谢谢  使用松下焊机600大电流的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板吧,看看哪里有毛病了

网友B:
电气设备就怕受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受潮就会被腐蚀,就会出现接触电阻变大,漏电,绝缘性能下降,可以一项一项排查处理,哈哈俺废话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