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画的PLC三菱编程,延时10秒启动原理对不对

楼主(2017-09-08):
看看我画的PLC三菱编程,延时10秒启动原理对不对

网友A:
不对,你这个要把X0按着10秒才能启动呢。

网友B:
你要一直按住你这个开关10秒钟?

网友C:
X0如果是点动按钮,程序这样设计显然不对 ,没法自锁。

楼主:
那怎样画图才能延时启动

网友D:
PLC的中间继电器不用花钱,随便用,就可以按一下按钮就好了,当然你喜欢按10秒就另外说

网友A:
回复 楼主:
T1线圈下面加个M0,X0下面加个M0。

网友E:
对不对先要看具体控制要求,看图只能看到程序实现的功能。

网友F:
X0的实物换成转换开关,X1可有可无,Y0的自锁去掉。
或者X0、X1控制一个M0(含自锁),M0驱动T1和Y0。
大道三千,可任取其一,楼主的程序问题就是必须保证T1的10秒通路时间。

网友G:
哈哈;X0一直按住10秒,Y0输出;
X1按下,Y0关闭;

网友H:
LD X0
SET M0
LD M0
OUT T1 K100
LD T1
OUT Y0
LD X1
RST M0
END

网友I:
加个中间继电器m0.0,然后自锁就可以

网友J:
理论上这程序可以。

网友K:
按照下图改一下吧。

网友L:
这个你得按住按钮10S才行

网友M:
这样不行

网友N:
找个二手PLC实操学得快

网友O:
三菱仿真试试吧,多搞几次就OK啦

网友P:
确实弄个仿真软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Q:
你这是按着延时启动
在延时未到中间时段可以松开不执行

网友R:
有中部继电器
LD X0
OR M0
ANI X1
OUT M0
OUT T1,K100
LD M0
AND 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