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控制汇川伺服,转不了

楼主(2017-09-08):
汇川伺服型号:100W IS500PS1R6I-128+ISMH110B30CB-U110X
PLC:226DC/DC/DC
按着向导这样弄下来 不知道哪里错了 我是强制I0.0输出的。然后伺服只显示RUN 但是不转。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求助求助。

楼主:
贴上图。
手画了一个简陋的接线图。
伺服这边买过来的 商家接好了的,不会错。

网友A:
VB505=128,正常吗?

网友B:
先确定脉冲有没有发出,看发脉冲时输出灯有没有闪烁

网友C:
你是运动控制吗

网友D:
没发脉冲触发,当然不动了

网友E:
用定时器,做个脉冲发生程序,直接给,Q0.0 看电机会不会转,就可以判断是程序问题,还是外部接线问题,
先把问题细化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