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各位大师三菱F740单板运行报OC1屏蔽方法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A:
论坛中已有帖子论述了。
1、即将MCU输出的U+\V+\W+脉冲信号引至U1\V1\W1点,实际上6路比较器相当于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使比较器在脉冲到来时有与U+\V+\W+相对应的高电平信号输出,否则会报OC故障。
2、如果单独检修比较器电路,可在U\V\W信号输入端,分别引入+530V,测量六比较器的工作状态。
3、若属驱动电路本身故障,则可不理会报警。你报你的,我修我的,直接单独检修驱动电路。
未尽之言,请予补充!

网友A:
后两点,是无须屏蔽故障。并非是只有屏蔽了,才能进行检修。
如果不依赖MCU发出的脉冲检修驱动和比较器电路,那就无须屏蔽。
我认为,屏蔽是比较费劲的一个方法了,但有时候是不得不为之。

网友B:
   谢谢咸老师的指教,我做了笔记。

楼主(2019-03-10):
今天有朋友问,U1.V1.W1点在哪里?咸老师交流一下吧。报OC1,OC2,OC3故障点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