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请教各位师傅!有一个这样的模块想修理,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试剂能将模块的封装物资溶解掉,感觉封装物资还不是太硬,用螺丝刀能扣掉一点点。

网友A:
有这样溶剂吗?我也想知道!我都是用烙铁加热慢慢扣!有烤箱的话烤一下更好扣些!

网友B:
一点点扣  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C:
用丙酮或者四氯化碳浸泡试试吧,是易燃品要远离火源。

网友D:
这是完全封装好的变频器,

楼主:
知道的前辈帮帮忙,这一块板子七千多元呢!

网友E:
热风枪能不能吹化。

网友F:
如果这个里面还有软件的话,弄开也没戏吧??

网友G:
是变频器的话直接换新呗,如果是其他功能模块就看功能脚,直接改造更换,维修基本很难得

网友H:
厚膜电路的封装不知道是什么,如何解?只有知道是什么封装的,才能有解药去泡化它。这个或者去问问大专院校的化学系老师,他们或许有万能解药。

或者解铃还须系铃人,找厚膜电路的制造商,他们肯定能化解。

网友D:
这个7000,楼主你在开玩笑吧

网友I:
一般是环氧树脂,把一字螺丝刀磨利,热风枪边吹边刮铲

网友J:
这个东西真是很麻烦的,很难弄的!

网友H:
厚膜电路,只能是药水泡解。刀刮风吹没戏。我看到过大学化工实验室的的老师帮助自动化学院的老师,用药水泡解了一个封装的滤波器块,也就个吧小时,元件完全现身,封装全部化没。晾干后可以研究它的元件特性和参数。

楼主:
好吧,看样子是没戏了,这个是进口的,没有地方去打听用什么封装的,买一块板子7300元,石油上发电机用的,共积攒了坏板子120多块呢,要是能修好还真能赚一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样子是没戏了,这个是进口的,没有地方去打听用什么封装的,买一块板子7300元,石油上发电机用的,共积攒了坏板子120多块呢,要是能修好还真能赚一笔。
一百多块,谁要,出运费送出给感兴趣的坛友玩玩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样子是没戏了,这个是进口的,没有地方去打听用什么封装的,买一块板子7300元,石油上发电机用的,共积攒了坏板子120多块呢,要是能修好还真能赚一笔。
一百多块,谁要,出运费送出给感兴趣的坛友玩玩呗!!
这个,发电机组的AVR调压板,售价的确是几千到几万:因为那个玩意量不是很大,相对换件维修价格肯定高了——人家要保持利润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样子是没戏了,这个是进口的,没有地方去打听用什么封装的,买一块板子7300元,石油上发电机用的,共积攒了坏板子120多块呢,要是能修好还真能赚一笔。
可以用你所知道的溶剂一个一个的试,只要坚持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M:
定制板,你就算技改,也会丧失保修权力的,以后一旦机组遭遇重大故障需要厂家上门维修,厂家发现不是原装的控制系统,拒绝修复,你的机组就报废了,再去掏出大笔的钱财购买新款机组吧。

至于防水胶封装的电路板,除了物理剥除,化学剥除不可取,并且维修难度极大,建议放弃。

网友N:
这种AVR,国产的一般可以代替,且价格不贵

网友O:
这个真的很讨厌 很麻烦

网友P:
楼主想逆向破解还是?
这种东西就是加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