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板子了?着急在线等

楼主(2017-09-09):
大虾们请问这个是什么板子了?着急在线等,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A:
至少要说下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用的,这个板子有什么功能才好找
什么都不说让人怎么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柜子里就一套PLC-200 、断路器、触摸屏还有些电磁阀

网友B:
像是光隔离可控硅输出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C:
光电隔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虾那这个换成安全栅一样吗?

网友D:
猜测是漏型和源型转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怎么联系你 我QQ394127375

网友E:
这种板子除了生产厂商一般不会有卖的,网上有很多制板的,把板子给他就能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再买点件自己焊上就行了。

网友F:
隔离输出板

网友G:
这么粗放的板子,修一下应该不难吧??

网友H:
光电耦合板

网友I:
某宝多的是,各种型号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虾 确定是耦合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哪里有卖的

网友J:
光电隔离、输入输出板、可维修好的。不用换新板。

网友K:
确定是光电耦合板,这个可以自己尝试一下维修,如果有必要备用的情况下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他们都可以定做的,现在这个宝贝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L:
交流放大板

网友M:
这个板子没有复杂电路IC,好修。找个会电子技术的修一下就行

网友N:
就是个转换版,有地方用继电器踢了它。

网友O:
看来楼主不会钻研电气控制系统的原理,更加不会代换电气控制系统的零部件。所以,您还是花费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来维修您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吧。

网友P:
光电隔离板吧,尝试自己修一下,应该不会所有回路都坏吧。板子应该是专用设备定制的,想买原样的估计要找设备厂家
看下图纸弄清具体作用了,买其他的相同功能的板子替换

楼主:
这个下面接的是电磁阀、料位控制器

网友Q:
光耦隔离的无触点继电器(如是负载电压是AC220V的话就是可控硅输出、如果负载电压是DC24V的话就可能是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R:
拿过来修吧

网友S:
起隔离做用,我感觉它们好像和继电器起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T:
就是一个带隔离保护的I/O板子吧

网友U:
你如果实在不放心,就直接找设备的厂家。

网友V:
光电隔离板, 可以查一下,单立件很容易更换 的。

网友W:
光电隔离放大板

网友X:
某些单元坏了估计用继电器就可以代替

网友Y:
这块板的不难修,元器件没多少种,如果哪一路有信号输入,没信号输出,这块板元器件坏,换掉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了……板子丢了,老板要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