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大伙来帮忙,我这用昆仑通泰通用版,采用2个485转USB,带了26个驱动,电脑显示数据更新很慢怎么办?

网友A:
改下波特率试试!再写看看你的485接线符合规范不

网友B:
1、减小采集周期。
2、减小窗口的刷新周期。

网友C:
你的数据采集量,通讯速率,你画面上显示的变量多少都有关系的;你可以将不同站的数据放在不同的画面,以减少轮询的时间

网友D:
你不会把所有数据都弄到一个画面上了吧

楼主:
多谢大伙的指点,更新设备驱动后反应快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