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9):
xinjePLC硬件跟软件连接不上,软件我上讯捷官网下了所有的,就是软件跟硬件连不上,我想下载原有的PLC

网友A:
呵呵;电缆及通讯设置先检查下;

网友B:
之前是正常的吗?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显示连接plc成功但下传和下载时报错CRC校验错误,换了个通讯口就好了,国产的有时候细节不好多说

网友D:
信捷pLc什么系列,软件有多个版本。

楼主:
各位大师,情况就是这样的,图片我上传了

网友E(2018-01-06):
换别的版本软件试试